201不锈钢车削完后有没有磁性?---请教

楼主(2007-11-14):
今天去天津的不锈钢市场转了一圈,经销商向我推荐一种型号为201的不锈钢,大家有用过的吗?这东西车削完后有没有磁性呢?

网友:
201属于含锰奥氏体不锈钢,具体元素为:
16~18 Cr,
3.5~5.5Ni,
0.15C,
5.5~7.5 Mn
1.0Si,0.060 P,
0.030S, 0.25 N
退火状态下无磁性,冷加工后有磁性,
所以说车削后会有磁性,可以选择车削后退火处理

网友:
201对应国产的牌号为:1Cr17Mn6Ni5N,经核对,楼上社友列出的元素是对的,在此,谨加注符号:
具体元素为:
16~18 Cr,
3.5~5.5Ni,
≤0.15C,
5.5~7.5 Mn
≤1.0Si,
≤0.060 P,
≤0.030S,
≤ 0.25 N,
这样较为清晰。

网友:
车削后退火处理
对于尺寸,材料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
容易变形的》》》》》》》》》

网友:
耐腐蚀性差,特别在盐和弱酸环境

网友:
谢谢老马和各位大侠指教,我想应该可以人工消磁的,不用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