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轮廓度---求教

楼主(2007-11-14):
我一直对轮廓度的真正意义不太懂,请教高手们:可以利用三坐标来测轮廓度吗?该怎样做?多谢了!

网友:
关于轮廓度一般用平面度来考量,那是我在一次面试时有一主管如是说,因为平时没有太多的接触,也没有具体去实践,我去试试再告诉你

网友:
楼上说指的是平面的工件,但是对于曲面的轮廓度,就不能用平面度了,需要cad的导入进行比较.

网友:
利用三座标的扫描功能对零件扫描与图纸的理论值比较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相助,我主要使用谢菲尔德(Sheffield   d-12)及荷兰demeet400三坐标机,接触的主要工件是五金件.请多指教!

网友:
主要看你是用的什么软件,是PC-DMIS吗?是的话,可以按照4楼讲的方法做,然后构造曲线,就可以和CAD数据比较了。

网友:
楼主:

轮廓度指的是被评价表面对于理论表面的偏离程度。CMM就是用来评价包括轮廓度在内的这些形状和位置偏移的。至于说用CMM该怎样做,是一个具体的操作问题,需结合你使用的具体机器看。从楼主使用的机器类型和测量工件看,可能只是有打点功能的CMM。此时,测量分为两步:
1。根据图纸的工艺要求,选择测量点,并逐一测量,记录各点的坐标值(机器自动记录,你只需编程或者手动操作打点)
2。数据分析。如果你使用的软件有轮廓度分析功能,你只要编一个简单程序即可以输出轮廓度值和图形;如果你使用的软件没有这个功能,你需要根据轮廓度的定义自己去编写程序,输出轮廓度值。实际也很简单,只要对测量点的坐标值加加减减即可。

网友:
To: dayinxiao
请call我13809275680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救,我想我应该可以用你们所说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了.其实我所使用的软件是measuremax.本身没有轮廓度的计算,且正如一剑飘红所说,是只有打点的机器.看来得自己解决了.

网友(2009-07-13):
碰到相同问题了,借鉴一下各位大侠的经验!

网友(2009-12-22):
一剑飘红老师,很有实战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1-07-14):
说的很好,有一定的帮助,谢了!!!!!!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运用 首先 你懂不懂轮廓度的定义和计算方法?那么就可以按照计算方法去测量取值。

网友:
嗯,先了解轮廓度是什么意思,再去计算评比。, \- s: ~% k# Y* V4 L
即使有计算轮廓度的命令也可以用一剑飘红的方法,通用性很强

网友(2011-12-21):
我还没测过轮廓度,都不知道该怎样去测,谢谢解救办法,嘿嘿...........

网友:
有 CAD modal 自己试下就很清楚了

网友(2012-08-11):
对此问题也是不清楚,望各位大虾们给点宝贵的意见

网友(2013-12-03):
谢谢!新手想自学三坐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