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zL101铸铝黑色阳极氧化返白点的质量故障?

楼主(2007-11-14):
请教专家:如何解决zL101铸铝黑色阳极氧化返白点的质量故障.盼回复.谢谢!

网友:
铸铝一般不适合做阳极氧化,因为里面的硅含量比较高,如果非要采用阳极氧化进行处理,在进入氧化处理槽之前要用氢氟酸进行清洗,将表面游离的硅进行处理,方可进行(不建议采用此方法进行处理,因为污染很严重,且对身体影响很大).
铸铝一般使用的表面处理方式是钝化处理加表面喷涂.

网友:
好 建议

我也曾经做过这个 确实硅很麻烦

楼主:
谢谢专家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