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自动上升 请教

楼主(2007-11-15):
如图中红色框内的油缸会慢速自动上升 请给建议 谢谢

网友:
换向阀先导部分出了问题,建议更换

网友:
换向阀内漏过大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
实在中位时上升吗,也许是液压锁保压不好造成的。换向阀阀芯都是滑阀结构,时间长了都会有泄漏的。

网友:
1、可能因为阀芯卡阻或定位弹簧折断导致阀芯不在中位,应当更换换向阀。
2、一端电磁铁没有完全失电,应拔掉插头判断。
3、其他不可预见原因,应逐个关闭和打开该回路的球阀,观察现象。
并逐个测压点检测,记录数值。然后再根据以上现象和数值,综合判断。

网友:
检查油路块是不是有内部缺陷,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2007-12-21):
换向后液压缸动上升

换向阀为三位四通阀,打开液压站换向后有时会出现液压缸自动回升,但出现的机率不大,有时二三十次才出现一次,不知哪位朋友能给点意见,多谢了!

网友:
如果检查其它部位一切正常,无故障时,请楼主检查一下单向阀,此处的单向阀应是带弹簧的吧,当系统启动后工作后,如Y型三位四通阀在复位至中位时,如果此时弹簧的弹力过大,液控单向底下部的油液压需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打开单向阀,如果这一压力过大,就容易影起液控单向阀不能完全关闭,这时就会造成楼主所述情况.另外,单向阀的回油口在安装时,离油箱越近越好.通常情况下,如果可行的话,可按排单独的回油管.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2010-11-17):
也许是液压锁保压不好造成的。换向阀阀芯都是滑阀结构,时间长了都会有泄漏的。

网友:
有这么多大侠指点,我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看不到图啊 ,请发图片

网友:
就是因为内泄。。。没什么原因了。

网友:
到底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怎么解决的 啊,我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以前,我们出现这种情况时,换了一个单向阀就没事了,现在换什么都不管用了

网友:
一端电磁铁没有完全失电,应拔掉插头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