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承压35MPa的气路不锈钢管焊接工艺

楼主(2007-11-15):
35MPa 高压空压机气路管道焊接工艺,管路用16*3的材质为1Cr18Ni9Ti (321)不锈钢管,那位高手能够指点焊接工艺,

网友:
楼主好!
    用手工钨极氩弧焊,单面焊双面成型,100%射线探伤1级合格。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比如坡口怎么打,焊丝选择等

网友:
楼主好!
    您三楼的问题,其实在该版块里面会找到答案的,而且很多,我可以告诉您,但是,那样你的记忆不会深刻,见谅!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实在不知道,请吱声,瓶子帮你94了

网友:
呵呵,瓶子大侠感谢您的热诚!
您为焊接版块奉献了很多好资料,也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
黄河兄弟,要不要副版主了,要不我也一起与您来推进焊接版块呀。
PS.当然老大得答应才行。。。

网友(2007-12-18):
其实用MIG焊接都不错的..用99.99%Ar保护.焊丝你可以选用316L.耐腐蚀性优良.板厚的话:坡口开V型留2-3mm钝边最好。角度30-40度,预留间隙2-3mm.

网友(2008-07-23):
用氩弧焊,开V型坡口,钝边1mm,100%射线探伤I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