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Q-A90汽车空调管标准

楼主(2007-11-15):
那位高手知道这个标准啊?谢谢谢谢啊!!!

网友:
是不是这些楼主?

QC T 656-2000 汽车空调制冷装置 性能要求 .doc

31 KB, 阅读权限: 60,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QC T 657-2000 汽车空调制冷装置试验方法.doc

QC T 658-2000汽车空调整车降温性能试验方法.doc

QC T 659-2000汽车空调(HFC-134a)用标识 .doc

89.5 KB, 阅读权限: 6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QC T 660-2000汽车空调(HFC-134a)用压缩机试验方法.doc

QC T 661-2000 汽车空调(HFC-134a)用液气分离器.doc

41.5 KB, 阅读权限: 6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QC T 662-2000汽车空调(HFC-134a)用贮液干燥器.doc

QC T 663-2000汽车空调(HFC-134a)用热力膨胀阀.doc

318 KB, 阅读权限: 6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QC T 664-2000 汽车空调(HFC-134a)用软管及软管组合件 .doc

QC T 664-2000 汽车空调(HFC-134a)用软管及软管组合件 .doc

286 KB, 阅读权限: 6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QC T 665-2000 汽车空调(HFC-134a)用充注接口 .doc

359.5 KB, 阅读权限: 6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QC T 666-2000 汽车空调(HFC-134a)用密封件.doc

56 KB, 阅读权限: 6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QC T 669-2000汽车空调(HFC-134a)用管接头和管件 .doc

QC T 708-2004汽车空调风机技术条件.doc

QC T 29078-92汽车用空气压缩机技术条件.doc

楼主:
我没有阅读和查看权限啊?楼上这位大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