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柜门和钣金组接

楼主(2007-11-15):
现在设计一机柜,双开门,因这方面接触少.不知用何种方式连接门柜.要求是关上间隙小,打开可以差不多能到180度的位置。用活页觉得比较影响外观,因为对外观要求比较高。另外,机柜主要是用钣金直接安装到机器上,也就是说不需要支柱等结构部件类,可以说只是附盖在机器上。另外顺便请教钣金件如何拼装的一般有什么方法。

网友:
可采用内铰链,或者用销子,不影响外观,要有现成可以购买

网友:
查找一下,威图的样本,照样子做就可以了。

网友:
对!采用内铰链是一种比较通用的做法,我知道浙江有慈溪有一家叫“望通实业”的公司有这种铰链

网友:
用内开门铰链的开门角度只能到120~130度,不能开到180度。如用上下回转销结构的到是可以的。

网友(2008-11-08):
用铆钉当立柱,MGE用此法。如何用,请联系HN6464@126.CON

网友:
U型的内铰链试一下

网友A:
绞链肯定会影响一点外观,如果用内销法是可,但要把内销放在门上,可以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绞链肯定会影响一点外观,如果用内销法是可,但要把内销放在门上,可以看不出来

用内销可能开不180度,开180度有困难

网友:
我建议如果有图片可能会更好理解

网友:
楼主非要打开白条180度吗?只要不影响功能和美观采用内绞链是可以的.

网友(2009-03-10):
对。要打开180度就不能内销了。用外销开180度很丑

网友(2009-04-11):
可不可以发份3D图给我看下啊,新手
# l3 B8 e" z! o: `( eglf-ch@163.com

网友(2017-12-13):
可以试着做一个机构将门拉出来然后旋转开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