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LL&C'BORE FOR M10*1.5 SOC.HD.SCR.---求助

楼主(2007-11-15):
DRLL&C'BORE FOR M10*1.5 SOC.HD.SCR.
(4)HOLES AS SHN是什么意思,是孔的问题

网友(2008-01-01):
可能是:钻、镗4个M10*1.5 SOC.HD.SCR.的螺孔,如图所示。
SOC.HD.SCR是什么意思不清楚,楼主要是能给点相关零件或产品等的信息更好,有利与大家做更合理的判断。

网友(2008-09-12):
回复 楼主:

soc是socket 的缩写,hd是head的缩写,scr是screw的缩写。应该是内六角螺钉的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DRLL&C'BORE FOR M10*1.5 SOC.HD.SCR.
(4)HOLES AS SHN是什么意思,是孔的问题

如图所示钻并锪(孔)适合M10*1.5圆柱内六角头螺丝.

以上为标准翻译

网友:
回复 楼主:

DRLL&C'BORE FOR M10*1.5 SOC.HD.SCR.
(4)HOLES AS SHN是什么意思,是孔的问题

如图所示钻并锪4个孔,适合M10*1.5圆柱内六角头螺丝.

以上为标准翻译

网友:
赞楼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