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中心孔加工选择什么刀具?

楼主(2007-11-15):
请教
细长轴(55#钢)中心孔加工(开口直径30)选择什么刀具?
谢谢。

网友:
问题请表达地更清楚些.尽量使用规范用语.
开口直径是什么意思?
轴的直径多大,长度多少,孔的直径多大,公差多少,粗糙度要求如何,孔的深度圆柱度要求多少?加工设备是什么?

楼主:
补充

file:///C:/DOCUME~1/zhangjb/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轴长950,加工设备为:台中精机卧式加工中心H630
现在在加工过程中难以保证粗糙度要求。

网友:
粗糙度要求1.6,标在倒角上,意思是孔内壁的粗糙度也是要求1.6吗?
你现在的工艺是怎样的?(你用了哪几把刀,切削参数如何?)
能不能一次尽量把问题表达清楚呢.

如果仅仅是粗糙度达不到要求,可以考虑增加一道磨的工艺吧.

网友:
楼主:你可以用中心钻粗钻,放0.2mm余量,机床提高转速,再用中心钻精钻能达到你的图纸粗糙度要求。

网友:
楼主:你可以用中心钻粗钻,放一点余量,机床提高转速,再用硬质合金顶尖顶压一下.一般可以轻松地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2010-05-03):
路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