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的测量---请教

楼主(2007-11-15):
现在位置度测量中有经常出现的是双基准位置度,但是还存在有单基准,三基准以及无基准。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分别有什么区别,以及他们的公差带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2楼

我不是要测量方法,我是需要的是搞明白公差带的形式.

网友:
不管是几个基准,都是确定理论位置的要素,2楼的思路是对的,社区里有有关形位公差的资料帖子,相信解释得很清楚(课本里就很清楚,分几种基准都各自有示例),具体的我也不记得,搜索一下.

楼主:
我可以确定三基准的公差带是个圆柱体,双基准是圆,那三基准和没有基准是的情况下是什么情况?三基准和单基准,以及没有基准也是用位置度计算公式计算吗?

网友(2008-08-02):
回复 网友A:

恩     我也不知道  知道麻烦转给我     谢谢

网友:
参考

你应该拿个实例上来,我帮你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