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的外型尺寸的测量---请教

楼主(2007-11-15):
各位高手,如果一块铁长10M宽8米高5米,请问我怎么测量它四条边与基准底面的垂直,以及各边尺寸.?
谢谢。

网友:
首先要告诉我们公差啊,还有他的用途?如果没有猜错,应该是精度不高的版金吧!

楼主:
公差要求比较高是,正负10mm,而且这个不可以拆开测量

网友:
底面要是水平垂直很好办了,从顶面吊垂线就可以了,建筑队的精度都可以满足10毫米,不水平那就测量边长和对角线长度作图,从图上测量出各竖直边对底面各边的垂直度,再计算出对地面的垂直度。测边长的办法?搞机械的应该都知道啊你们单位知道的人肯定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