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塑与喷涂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07-11-15):
喷塑与喷涂有什么区别呀,哪位有喷塑方面的资料来学习一下

网友:
     喷涂严格的讲是喷塑与喷漆的总称,但大多数时候被人误解成喷漆.
      一般喷塑指的就是是喷粉,即利用静电高电压使极性粉末涂料分子极化的作用,用静电喷枪将聚酯类、或聚酰胺类、或环氧类等等合成高分子粉末涂料喷到已经经过表面处理(如磷化处理)的需要进行涂复的工件表面,再让工件经过烘房,而形成牢固的耐腐蚀性优良的涂膜层。
喷塑种类
1、  防酒精机壳喷漆(9#)
此系列专为塑胶表面涂层的防溶剂性而设计。主要表现为防酒精性能优良,漆膜实干并冷却后用99%以上的无水乙醇,在约500g压力下最少往返50次不会露底。在ABS、HIPS、PS这类硬胶塑料上具有优良的附着力、硬度和耐乙醇性能,使产品可以用含酒精的清洁剂清洁,施工容易。适用于CD机、电视机、音乡设备等电器塑胶外壳的表面涂饰。
适用范围:塑胶制品、电器外壳、玩具等
树脂类型:主要为热塑性丙烯树脂
2、  普通机壳喷漆(8#)
此类机壳喷漆是塑胶表面的一般性涂料。在ABS、HIPS类硬胶塑料一具有优良的附着力,并具有施工容易、易喷涂的特点。适用于CD机、电视机、音响设备等电器塑胶外壳的表面涂饰。

适用范围:塑胶制品、电器外壳、玩具等
树脂类型:主要为热塑性丙烯酸树脂
3、  双组份软性喷漆(S00C#)
此双组分系列由双组份聚酯为主要成膜物质,漆膜表面之质感如同软性橡胶般富有弹性,色泽透明,并具有极为柔和的哑沙面光泽,给人一种朦胧美的感官感受,且可配制各种颜色底漆,在不同底材及色底上呈现不同的效果,在ABS等硬质塑料上具有优良的附着力,最适合应用于经常与手接触的塑胶制品,如风筒、电话、手提式影音器材、CD机、照相机、望远镜、家庭用品及电器等。
树脂类型:主要为双组分聚酯树脂
4、  单组份软性喷漆(B00C#)
此系列以自干型聚酯为主要成膜物质,色泽透明,漆膜表面之质感具有哑沙面光泽效果,可与SOOC双组分系列相庇美。其施工简便,在ABS、HIPS、PS类硬质塑料上具有优良的附着力。适合用于经常与手接触之制品,如各种CD机、电视、高级音响等电器设备外壳的表面涂装。本产品包括油剂(B00C)和溶剂(S901)两部分
树脂类型:主要为自干型聚树脂
5、  绒毛喷漆(R#)
此系列属单组分绒毛漆,以丙烯酸树脂为主要成膜物质,以十多种不同大小及颜色的无毒粉状颜料为辅助成膜物质,在ABS、HIPS、PS等硬质塑料上都有较好的附着力,漆膜具有绒毛般质感,绒毛的粗幼可随意更改,款式花色多,柔软性、防花性能优越,是各种硬胶表面的理想涂料。
适用范围:各种收录音机、彩电、玩具等塑胶制品
树脂类型:主要为热塑性丙烯酸树脂
6、  水纹漆(4#)
此系列漆采用高级颜料配合特种溶剂制成,施工容易,易于使用。此产品可用不同的快慢水流及移动方式,冲出条纹各异的水纹纹路或云状的云石(大理石)纹路,增加制品仿古效果,在ABS、HIPS等硬质塑胶表面上具有优良的效果。此系列漆具有不同效果与不
同颜色可供选择。
树脂类型:主要为溶剂型涂料
7、  低温尼龙喷漆(N1#)
此系列是亚克力树脂为主要成膜物质,其有两种类别,分别是经低温80℃和高温140℃左右的温度烘烤来引导其固化成膜。漆膜具有较高的硬度及耐磨擦性能、光泽好、柔韧性强,附着牢固,并能起到保护作用,适合于尼龙底材的喷涂,其中140℃烘烤类别可防酒精,80℃烘烤不防酒精。
适用范围:用于尼龙制品等
树脂类型:主要为亚克力树脂
8、  夜光漆(Y8#)
此系列是涂料行业中具特殊用途的产品,其特殊的功能性辅助成膜物质吸收光能后可储存,在黑暗的环境下再释放光能,即在黑暗的环境中散发出黄绿色美丽的萤光。通常吸光半小时后,其放光效果长达4小时。
它适用于机壳喷漆及玩具漆。共性能由漆种决定
适用范围:塑胶制品、电器、玩具等
树脂类型:主要为热塑性丙烯酸树脂
9、  幻彩珠光系列(8/9#)
此系列之辅助成膜物质是以鱼鳞、珍珠、去母等为原料制成片状透明粉末。漆膜在光的照射下,通过这些片状透明粉末对光的折射与反射作用形成珠光效果,配合灰、白、黑及银等底色可发挥最佳亮彩珠光效果。如黑底色可达100%珠光效果,色彩丰满悦目。白底色在柔弱光线下可见到另一对比变色效果,且此珠光有几种变色效果可供选择。
适用范围:塑胶制品、电器、玩具等
树脂类型:主要为热塑性丙烯树脂
10、              PU系列喷漆(6#)
  此系列主要成膜物质为多烃基丙烯酸树脂,通常做罩光漆使用,其光泽度好、硬度高、干燥速度快、流平好、具优良的抗老化性能,除做罩光漆外,也可配制成各种颜色之油漆,但要通过添加固化剂来引导其固化成膜。
树脂类型:主要为多烃基丙烯酸树脂
11、              PP底材机壳喷漆(8#)
 此类机壳漆是专为PP底材而设计。在PP底材上先喷涂一层PP水,再喷PP漆,即可获得比较优良的附着力、硬度及光泽。适用于PP底材的表面涂饰。树脂类型:主要为热塑性丙烯酸树脂
12、              PE底材机壳喷漆(8#)
此类机壳喷漆是专为PE底材而设计。在PE底材上先喷涂一层PP-2水,再喷PE漆,即可获得相对较好的附着力、硬度及光泽。适用于PE底材的表面涂饰。
树脂类型:主要为热塑性丙烯酸树脂
13, 手感橡胶漆
手感好、附着力强。
应用范围 用于ABS制品喷涂,例:鼠标、话筒。
14, 电镀漆
光泽好、高硬度、附着力佳。
应用范围 用于真空电镀底材上喷涂自干漆,例:头盔、电镀车仔等。
15,UV涂料
本UV涂料,由改性丙烯酸化氨基树脂,活性单体、光敏剂、附着力增强剂及其它调剂组成
它可 用于ABS挤出物铝蒸镀膜的底涂及表面罩光用,涂膜附着力佳、补色性强、高光泽、高硬度,耐 划伤性及其它物性均有极大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排疑解惑

网友:
鬼狼的回复很确切,我也长见识了

网友(2019-09-03):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