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G92和G90走锥求?

楼主(2007-11-15):
现在玩的广州980不知道怎么走锥郁闷
知道的师傅跟贴啊谢谢啊
最好举例带图纸的 谢谢大师傅们啊
俺是来网吧上的不会传图纸

网友:
把你的问题说的详细一点...锥度循环车削还是什么???
把X方向和Z方向编在一道程序里就行了....

网友:
hehe 可惜你不是女的
女的我还是热易教的
提示用刀补,要不误差大

楼主:
就是 利用循环来做锥度

G90  外圆循环走锥
和G92螺纹走锥
怎么走 !!!!!

网友:
我师傅教过我..给我忘记了...当初记在本子上..本子不见了..  不过我的是FANUC系统..应该相像的..

网友:
加R就行了R有正负的大经减小经除二

网友(2008-01-19):
走锥就用G9O就OK了,自己在算吗?需要多少的锥度?G92是车螺纹用的那里面的R是控制锥度的,但是要算正确

网友:
加R就行了R有正负的

一般是起点的X减去终点X再除以2,

网友:
车外园 R为负      (D-d)/2                 内孔为正R

网友(2008-04-17):
同意8楼的说法 或者找本数控车的书看看,上面应该有介绍

楼主:
谢谢了
& \! a0 |. x8 t/ t求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