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怎么量,怎么画?

楼主(2007-11-15):
请教大家
实地测量这样的钩子,都应该量哪些主要地方的尺寸啊?
标注的时候都要标哪些尺寸?
谢谢。

网友:
这个钩子应该不需很高的精度(与样品的一致性),建议一个简单的做法:
1、将样品平放在白纸上,用铅笔描下轮廓;
2、补上坐标系,在轮廓上取足够多的点并量出坐标;
3、将这些点录入CAXA中,并依次过这些点画样条曲线;
4、然后使用圆弧自动拟合功能。
既然样条都已被圆弧及直线取代,标注尺寸应该不难了吧。

网友:
畫面上那些線段都量不出尺寸嗎
只要照製圖觀念去標尺寸就可以啦

网友:
如果没有说错的话,应该是钢厂里用的板钩。

网友:
照葫芦画瓢。然后标注尺寸。标注的时候注意尺寸链的合理性和尺寸要易于检测。这样就基本OK了。

网友:
设计的时候要注意图中发红部位的尺寸,最红部位那里最容易出问题,所以那里的宽度要给大一点,至于标注尺寸,自己在CAD里画一遍就知道了。你画的时候需要哪些尺寸就标哪些尺寸,这与工人下料的道理是一样的,随意乱画永远不知道需要标哪些尺寸!!!!!

补充一点吊孔上面的尺寸也要大一点,那里也比较危险,在这个图例中没有分析出来。

网友:
Bz ,我看到你好象是在用QQ的截图程序,呵呵,社区里有一个比较好的截图软件,你可以找找!我不知道 怎么在回复中发“附件”。。。。。。。

网友A: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6133&extra=page=1刚才搜了一下,应该是这个地址

楼主:
说的简单,那东西挂在那,怎么拿纸照葫芦画瓢啊,再说哪有那么大的纸啊,还有虽然这东西精确度不是很高,但是 做设计不能马虎啊,工人下料不可能很精确,可画图的应该知道真实的尺寸啊

网友B:
风卷云 你蛮厉害的吗  不错  那是工厂里用的挂钩  你分析的都很好  你做设计这一行有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6133&extra=page=1刚才搜了一下,应该是这个地址

谢谢 rxins 友的帮助,由于我的电脑上一直挂着QQ,感觉用的很好,也用的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卷云 你蛮厉害的吗  不错  那是工厂里用的挂钩  你分析的都很好  你做设计这一行有多久了

我是去年年后参加工作的,期间车间实习4个月,以后一直学习设计,并将继续跟各位学习设计,还请不吝指导啊。

网友:
设计手册上看看
板钩属于标准件啊
我以前就画过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