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焊接如何防止弯形?

楼主(2007-11-15):
不锈钢板焊接如何防止弯形?厚度t10.。
请教,谢谢。

网友:
加卡具,还有就是焊接时注意焊接顺序

网友:
根据我和老师傅 是询问,他们说要预热一定范围可以有效的预防

网友:
预热,缓慢冷却,可以考虑多次焊接(有效防止热变型).

网友(2010-07-07):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方法很多,比如对接是钢板成一定角度(反变形法)、预热、焊接顺序、小电流等

网友:
使用焊接工装,严格限制变形,

网友:
综合下,先卡再预热,焊要从两边焊,就是要2面都要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