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菲尔德三坐标测头过载---请教

楼主(2007-11-15):
我们公司所用的谢菲尔德(Sheffield  d-12)三坐标测量机测头在测量过程中,时常会在旋转探针(自动测量过程中)时出现"测针过载"提示,然后就必须点击"停止"再重开新档,进行重新测量,显得很麻烦。

我想请教高手们:

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该怎样才能解决?有办法在出现"测针过载"提示后不用重开新档而接着测量吗?

谢了!

楼主:
为了更清楚,补充一下,我所用的测头为ph10t,测量软件是measuremax.

网友:
没有遇到过,你的探针是用的多长的,还是长短都是这样?

网友:
Pls Call me
13809275680
For sheffield CMM

楼主:
三楼所说的测量杆长度有关系么?我所用的测量探针长度为20.33mm .加上延长杆总长为70.88mm. 在这几天的使用中,感觉到有愈来愈频繁的现象,不知是否是旋转头本身有问题?因为是在旋转探针过程结束时才出现这种现象(实际看到的现象就是探针不能完全归位),而在同一角度(同一型号)探针的情况下能进行正常测量,

网友(2009-04-22):
不好意思,要是楼主有measuremax的操作说明可以发给小弟不,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一两句也说不清楚  电话联系了 053283910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