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用0.8的圆弧车刀对刀用补偿吗?

楼主(2007-11-15):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刀具补偿怎么用呀?同一把刀具,车床用0.8的圆弧车刀对刀用补偿吗?
非常感谢!!

网友:
不车曲面和锥度要求高的都不太需要
如果是研究的那绝对可以考虑

网友:
不车曲面和锥度要求高的都不用补偿
对刀时正常对就可以了,使用时在刀补画面R下面和第几号刀交差处输上0.8
再在T下面输入刀尖方位号就行了(93度正偏刀为3,尖刀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