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串口数据的时候容易死机---请教

楼主(2007-11-16):
现在用VB编的软件控制51单片机 读串口数据的时候容易死机 想请教各位社友 能否解决?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建议再看看程序吧!

网友: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不合适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社友

不是波特率的问题 就是vb是单线程的 程序在查询串口是否有数时是循环的

就是因为是单线程的 所以导致其他程序运行的时候影响了软件 读的数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