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垫片,耐高温,耐磨,耐冲击,我该选什么材料?

楼主(2007-11-16):
我公司产品内有一端面推力轴承,作用是抵住轴头,因为转速不高,现在想用一种垫片替代端面推力轴承,要求耐高温,耐磨,耐冲击,我该选什么材料?
请教,谢谢。

网友:
你看锡青铜可以吗
我们垫片最好的就用锡青铜

楼主:
非金属材料该选什么

非金属材料该选什么?谢谢!

网友:
高硬度的橡胶可以吗?

网友:
今天刚刚看到
你可以去买一些自润轴承
垫片形状的装上一定好

网友:
不知道你为何要求非金属垫片,非金属垫片和金属轴头如何固定结合?国内还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这种情况下如果采用非标的特殊设计会使你的成本大增.
如果转速不高,建议你采用类死钢包回转台的关节球头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锡青铜  铝青铜  都可以

网友:
用聚四氟乙烯(PTFE)。

网友:
聚醚醚酮(PEEK)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就是价格不菲

网友B:
PTFE和PEEK能满足要求,但是如何把它们结合到轴上,不掉,不脱落,不变性?
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而且非常昂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FE和PEEK能满足要求,但是如何把它们结合到轴上,不掉,不脱落,不变性?
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而且非常昂贵.

结合到轴上其实不太难,主要的麻烦是PEEK原料太贵,一定要想好才动手,否则控制不住研发成本

网友:
狗娃子大侠, 对如何结合金属和非金属我不懂,只知道有粘接的方法, 国内在这方面好像不太过关.特别在这种有高温,而且可能会因轴头转动产生剥离力的场合,耐磨的非金属材料容易剥落,或者控制不好容易变性.
附:老外的一个方案.
希望能听你介绍这方面有关知识.

网友:
一两酒大侠,你的图是PTFE塑料轴瓦的经典结构,使用时不需研瓦,容错性好,不会抱轴,但受其散热能力的限制,一般用在低速重载场合如水轮机械。俺估计楼主的情况速度不高,受力也不大,因此对界面的导热要求不高,在这种条件下结合应该不难。由于使用温度较高,可能PTFE不行。

网友(2008-01-28):
推荐:
1.锡青铜垫片,材料CuSn8P,散热问题可分布油穴或油孔
2.高承载、中速状态下,用边界自润滑轴承,耐磨层材料:改型聚甲醛(pom),钢板基体,中间烧结锡青铜粉,可加油脂润滑,价格不是很贵
3.一般载荷工况条件下,用PTFE自润滑垫片,耐磨层材料:改型PTFE(聚四氟乙烯),铜板或钢板基体,中间烧结锡青铜粉,无须加油,价格不贵
4.PEEK结构同2,3,价格相当昂贵,但效果肯定不一般

网友:
一般来说,65Mn的弹簧钢也可以,不贵且耐磨。

网友(2008-12-16):
我有便宜的PEEK材料

网友(2009-04-17):
陶瓷材料可以

网友(2009-08-07):
聚醚醚酮(PEEK)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就是价格不菲
引用 网友C:

价格还可以吧,

网友:
PTFE和PEEK能满足要求,但是如何把它们结合到轴上,不掉,不脱落,不变性?
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而且非常昂贵.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喷涂的方法,这两种材料都有涂料的,嘻嘻,QQ490068783

网友:
用聚四氟乙烯(PTFE)。+ Y( M4 A& i: c# H
引用 网友D:
用此材料或高分子材料。

网友:
耐高温,耐磨,耐冲击这样的材料不多!

网友:
聚四氟乙烯,耐磨性达得到吗

网友(2017-02-18):
EKH材料,老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