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扳子的预热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参考工具?

楼主(2007-11-16):
厚扳子的预热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参考工具啊
请教,谢谢。

网友:
厚钢板的焊前预热问题非常复杂,与季节、车间的风速、保温条件、板厚、焊场条件、材料成分、钢板在线的热处理方式、轧制的方法、横轧的道次、板内残余应力、焊中是否再加热等方式都有关系。

一般是要找以前相应的规模的结构作参考,如果是日本钢板要鬼子的详细参数,鬼子这方面比我们强,告诉你准确的方式,如何焊,当然要买鬼子的厚板。

达到一定的厚度,你就无论如何也焊不了,

找直接的参考工具,要找大的重机厂的焊接车间的能人,一般工艺人员不知道,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