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无生产多路电磁换向阀的厂家?

楼主(2007-11-16):
各位大侠:9 b" P1 F' r2 H# h5 n
        请问国内有无生产多路电磁换向阀的厂家,将机能不同的多个电磁换向阀像多路换向阀那样串并联在一起,在一些场合使用起来很方便.

楼主(2007-12-24):
看到国外进口设备上有用的,布置起来很方便,管路连接也很简单,查找国内液压件生产厂家,没有找到。哪位大侠知道国内生产厂家?

网友:
是据自己的设计要求做的吧,一般没有专用的。用一块方铁,据需要钻孔,把阀体连起来的一种。到一些专们的液压器材市场上可以找到一些专做这样的方铁厂家的门市部可以为您量身订做,我这边的佛山液压器材市场上就有。

网友:
其实每个制造车床的厂家都有的,可能是型号不统一。

楼主:
多谢李海飞大侠了!李大侠所说是否是将各种不同机能的电磁换向阀装在一个集成块上?这样实现油路功能当然是没问题,通用性比较好,但我见到的阀确实就是将多片电磁换向阀用四条长螺杆连起来,就像多路换向阀一样可以实现串联、并联、串并联复合油路,使用起来很方便。假设有5个电磁阀,用集成块实现并联油路很容易,如果要实现串联或串并联复合油路,集成块无论是设计还是加工就都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