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20度等于多少?计算器怎么计算?

楼主(2007-11-16):
inv20度等于多少?计算器怎么计算啊?
谢谢。

网友:
inv(a)=tan(a)-a
a 是弧度值

网友:
inv20=0.014904,在计算器上应该这样算:inv20=tan20-2π/360*20,第一步先算出tan20=0.363970234,第二步算出2π/360*20的值,π取值为3.141592654代入算得数值为0.3490658504,两个值相减得到0.0149043835555。

网友(2009-07-23):
其它角度呢,可以请教一下

网友:
以前总是查表,没想到具体算法,看到杨大侠的解答,又进步了一小点。谢谢!

网友:
以前的机械设计和机械原理书上看到过这样的公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2#已经回答了

inv(a)=tan(a)-a
a 是弧度值

网友(2010-04-26):
以前还真没怎么留意过,今天学习了!

网友:
《机械原理》有,2、4、8楼都回答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不用查表,把公式输到Excel里,你爱算什么角度的都可以

网友:
查下机械手册,再不行就到百度里面看,一般是不难查到的

网友:
我也求教哎,不太懂而且马上那个就得用了

网友(2010-06-08):
inv(x)=tan(x)-x
逆函數可以 用表查 , 或是用牛頓法

[vb6/vba]  Office excel  also with this moudle
Public Function Inverse_inv(value As Variant)
   Dim ape As Double
   Dim pe0 As Double
   Dim pe1  As Double
   ape = (3 * value) ^ (1 / 3)
  Do
   If ape >= 1000000000# Then ape = PI / 2: Exit Do
   pe0 = ape
   pe1 = ape + (value + ape - Tan(ape)) / (Tan(ape) ^ 2)
   ape = pe1
oop Until Abs(pe1 - pe0) <= 0.0000001
   Inverse_inv = ape
End Function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前辈可以连反渐开线函数一并说明,这样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2019-07-01):
inv(a)=tan(a)-a ;a 是弧度值  , inv(20)=tan(20)-20π/180=0.0149044。 也可以查表,查表比较直接,这个只多用于齿轮和链轮的设计,大部分情况是要反求a,这个比较难,如果运气好,查表可以查到一部分(因为表中的数据也不全),直接怎么算我也不会,你还得在网上找找其他的,网上有专门做的程序用来算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