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防腐涂装工艺

楼主(2007-11-16):
钢管防腐涂装工艺简介

网友:
楼主介绍的无气喷涂, "将液体涂料用加压泵将其加压到一定压力后,通过管道送入喷枪,经喷嘴喷出后形成高速液膜;高速液膜与空气摩擦后失稳分散为小液滴而雾化。其雾化效果适中,不会发生分散过度,适宜管道涂装" 是怎样做到管的内外都喷涂到?还是紧对管道的外面进行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