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24米的零件的轧辊需要热处理,谁可以做?

楼主(2007-11-16):
我有长24米的零件的轧辊需要热处理,材料是42CrMo,不知道哪家能做?可与我联系,0535-7101826

网友:
我做高频设备的,给用户做过轧辊的热处理,可是没有你的这么长,长24米,我想不出机床要多少行程?也或者是我误解您的标题了,若是能详细些我可以问下我的热处理师傅,给你寻找一下热处理厂家。

楼主:
我的工件是调质处理,我也想过工频连续加热淬、回火,但现在不仅仅是讨论怎样加工,我是急需谁能加工?如哪个老师能做或者知道谁能做可以给我回电话:0535-6729512-8522或0535-7101826(20-23日不用打,我到北京参加热处理设备会展不在)

网友:
四川德阳,中国第二重型机器厂有直径 1.8米、深30米的井式炉,可与他们联系.

网友:
问楼主
万一此零件找不到热处理(深井炉)单位,无法热处理
想过用什么对策来解决??
1取消热处理
2如找到的深井炉只有13米深,分二次热处理
3改材料,选用好的材料,强度代替硬度
4改设计结构,分段联接,(长改短)热处理
5???

楼主:
这是我朋友的活,感谢大家帮忙,最好能有电话。我也奇怪他以前怎么做的,的确是24米长。

网友:
可以问一下洛阳矿山机械厂,那个厂有50米龙门刨,也可加工直径大于10米的齿轮。

楼主:
红帆船说的是机械加工吧?我要的是热处理,我也问过二重,他们现在热处理车间对外不加工,真想不出谁能做?

网友(2007-12-21):
我想你可以去南京高速齿轮箱厂看看(南高齿)

网友:
你可以搜艘求精热处理,,,

网友:
"长24米的零件的轧辊"是什么地方用的?LZ能不能透露一下,好让我们长长知识.

三脚猫写字DX说:
如找到的深井炉只有13米深,分二次热处理?
那个太玄,我们单位玩过一次类似,废了!

红帆船说的是机械加工吧?我要的是热处理,我也问过二重,他们现在热处理车间对外不加工,真想不出谁能做?

你去问二重本部吧?人家肯定不会答应.他们的锻造和热处理当然不对外了.干嘛,培养竞争对手!
你可以找周边依托二重的小厂,和他们签合同,他们找二重处理,但是你得准备挨宰,还有,要大量的糖衣炮弹,最重要一点:防止受骗!

网友:
去富拉尔基的一重看看。那里肯定能做

网友:
对于调头二次热处理我没遇到过,只不过是个设想

12楼
那个太玄,我们单位玩过一次类似,废了!
问:1弯曲?2:热处理性能不合格?3:淬裂?
能说下吗?谢谢!

网友:
只听说过水淬油冷的时候调个头在油里缓慢冷却的

如果一次淬一半,那么前后两次淬火的结合部有一段被退火,硬度不够怎么办?
这样的工件感觉还是用感应热处理的办法来处理比较现实。只要行程加长,费点电线和水管就可以了。如果整体加热,要做个那么深的大炉子,太麻烦了。还有啊,整体烧红了,那么长个玩意,肯定不是一般的沉。要是遇上它偏偏截面不够大,放在炉子里把自己压矮了,吊出来的时候又把自己拉长了。那不是找麻烦嘛。表面加热嘛,咱还有颗冰冷的‘芯’撑着。不知道这是不是杞人忧天,我平时只做小零件,没遇到过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