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参数系列专题之一:硬质合金钻头

楼主(2007-11-16):
请有各位大虾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谈谈硬质合金钻头切削参数的设定.可以分不同的工件材质,孔的不同要求分别来谈.
例如,整体硬质合金钻头,铝合金工件,孔径为10深度为50的通孔,加工中心,切削速度和进给分别设定为多少比较合适.
大家发言时不要局限于我所举的例子,可以在不偏离"硬质合金钻头"这一主题的前提下畅所欲言.

楼主:
没有人回复吗?
其实,在这方面我自己也不太懂.看来在切削参数设定这一领域,我们大部分工程师还是比较欠缺实际经验.希望论坛里有长期现场实际工作经历的大侠能够多多介绍自己的宝贵经验.

网友:
要确定切削参数的话,你要首先告诉你钻头的形式,比如直槽钻还是螺旋钻头(两刃或者三刃钻头),当然如果能够告诉你哪家公司的产品以及具体的产品型号那就更好了。
一般对于同种钻头,线速度一般是不随孔径尺寸变化的,但进给就随钻头直径变化了,直径越大进给越大。

一般像你这样的情况,一般Vc=250m/min~350m/min,f=0.3~0.5 mm/rev,不过我也见到用硬质合金直槽钻加工铝件(HB<100)线速度为500m/min 的!

楼主:
楼上网友讲的很好.
但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不是要解决某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而是请在切削参数设定方面有实际经验的人,结合自己的工作,多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我在1楼当中所举的例子是给回复的人作参照,并非要大家讨论我所举的这个例子.
发言请尽量不要背离了帖子的主题和初衷,准确理解帖子主题的含义.这就跟高考写作文不能离题是一个道理.

网友:
这个问题又太笼统了,加工中心,还得看型号呢?还得看你的工件大小呢?我们这里兄弟就比马扎克快的多。还有你的刀具是否涂层?一般我们调试机床也是不断的总结经验嘛。

网友:
不同涂层材料的刀具,使用效果是不一样的。低速切削,TiC涂层占有优势;高速切削,TiN较合适.要提高涂层刀具的使用效果、充分发挥硬质涂层的作用是一相当复杂的技术。为了达到优化组合,建立涂层刀具数据库,对不同的工件,通过计算机来选择刀具涂层材料和加工参数,情况就变得简单而有效,从而真正达到优质、高效、低成本的加工目标.LZ不妨自己干个几年加工中心,我知道的也是别人告诉我的,我自己没干过加工中心,我那个圆棒老鹰用硬质合金刀车一万年也车不动。

楼主:
"国际化"还是没搞懂我的意思.
其实,你只要举一个你自己设定切削参数的例子就可以了.别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就可以参照或者触类旁通了.
简单点说,这个帖子就是要大家多多列举自己的实例.而不是一味地在这里发问.

你的那个棒子用PCD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金刚石是不可以高温加工的,所以不能用 .只有陶瓷,CBN才能车。LZ看样子得好好学习刀具了。 我是不能举这样的例子,不然人家套用,会出问题的,最好还是自己摸索快,请教自己的同事。

楼主:
PCD晶粒呈无许许序排列状态.不具方向性,因而硬度均匀。它有很高的硬度和导热性,低的热胀系数。高的弹性模量和较低的摩擦系数,刀刃非常锋利。它可加工各种有色金属和极耐磨的高性能非金属材料,如铝、铜、镁及其合金、硬质合金、纤维增塑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木材复合材料等。

前天我还在帮客户调试生产线中的PCD刀具,难道我不比你更清楚PCD的性能吗?!
如果你没有加工经验要跟大家分享,请不要在这里瞎闹.
另外,发言时请尊重别人.谢谢!

网友:
你知道HRC74的车削时要达到多少温度?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经验?到底是谁胡闹?到底是谁不尊重别人?常用工件材质硬度可达到hrc 58~68的范围,切削刀具材质基本上选用cbn(立方氮化硼)。 仅仅切削一个hrc 62的零件,不加切削液,会产生很多的热量,切削点区域内的温度可高达926℃。金刚石的着火点在空气中为850~1000℃,更何况HRC74的。

楼主:
你有理,你有才;
我无理,我无知.

网友(2009-05-22):
楼主看似有点急了,其实每个人懂得再多,也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只要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就好了,另外,十分佩服“版主”和“国际化”的水平。希望能多发表有深度的文章,好让我等钢要入门的新手能快速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