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硬度达不到---请教

楼主(2007-11-17):
我有一轴,长145MM,直径为10MM,淬火后硬度要求HRC大於或等于60,但实际只能达到58,请问哪个大师,是热处理工艺厂的问题还是我的材料有问题,材料为GRC15,SUJ2

网友:
GCr15---热处理问题
请楼主在搜索下GCr15,选择全文搜索

网友:
可以先复验一下材料,如果材料没有问题,则可以调整热处理工艺.

网友A:
另外,你可以先测零件心部硬度,是否有脱碳现象

网友:
在我的网带炉上是这样的工艺

845~850℃,在网带上摆装,加热总时间45~50min,可以做到HRC63左右。用甲醇气氛内保护表面不脱碳

网友(2012-07-24):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可以先测零件心部硬度,是否有脱碳现象

GCr15很容易表面贫碳,所以表面硬度低。

网友:
应该跟淬火液的温度有点关系的

网友(2013-01-11):
就是表面脱碳了!不然硬度应该不会降低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