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 53 和HRC 26 硬度一样吗?

楼主(2007-11-17):
两种材料的硬度分别为HRC 53 和HRC 26
这是否意味着前者的硬度是后者的一倍??
材料硬度与材料的厚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对于同种材料可以这么理解.硬度与厚度没有什么关系.

楼主:
前者是纯钛板,后者是钢板.
不知道不锈钢的硬度是多大?

网友:
一般情况,机械零件图纸大多都标有硬度值,因为硬度比较容易检测,而用硬度值可以大体表示材料的机械性能.硬度高,表示机械性能好.

网友:
从同一种单位来说是大一倍,即纯钛板的洛氏硬度是钢板的一倍。
硬度与材料的厚度没有关系,但是必须有足够的厚度才可以进行硬度测试。

网友:
晕啊!只有5楼的朋友说法正确.
"某某是某某的一倍"意思是两种东西相等!
正确的表述是"某某是某某的两倍"或者象楼上朋友的表述"某某比某某大一倍".中学语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