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P100可控硅输出的是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2007-11-17):
KP100可控硅输出的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
鱼羽你好

KP100为普通单相可控硅,在输入触发信号后可单向导通。

网友:
KP系列为单向可控硅。一般输入是交流,输出是直流脉冲。脉冲宽度决定于触发相位角(导通角小于180度)全导通时相当一只二极管。

楼主:
谢谢两位了
电气这块不大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