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的表面氧化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17):
作完阳极氧化的工件
在弱酸环境下使用,表面有黑斑,白色粉末
什么原因?
怎么处理?

网友:
楼主:看看可能对你有用。http://bbs.cmiw.cn/redirect.php? ... o=lastpost#lastpost

楼主:
我想知道使用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怎么改善

网友:
按照楼主所说的现象,应该是发生了腐蚀,
需要楼主提供以下具体的参数进行判断:
1.材料的代号,例如6063材,2017材还是6061材?
2.氧化膜的厚度是多少?
3,是否进行了盐雾实验?时间是多少?浓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