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油位有何标准吗?---请教

楼主(2007-11-17):
我们单位有台设备在打压时,有缺油的声音。据我检查3000*1500*1200的油箱,上完压里面还有400高的油。
请教:
油箱的油位有什么标准要求吗?我们设备用的是46#

网友:
为了更好的沉淀杂质和分离空气,油箱的有效容积(液面高度只占油箱高度百分之八十的油箱容积)一般取为液压泵每分钟排出的油液体积的2-7倍.当系统为低压系统时取2-4倍;当系统为中高压时取5-7倍;对行走机械一般取2倍.也就是必许保证有足够的油.

网友:
2楼大侠说的基本全了,还有一点,足够的油可以保证系统的有效散热.

楼主:
谢谢,回去看看是不是我们单位的液压油箱有问题。随便问下,是不是油箱也有设计标准阿?

网友:
油箱内液位最低时,要保证液位仍高于油箱内油泵的吸油管口一定高度.油泵流量较小时,一般有几十毫米至100毫米左右差不多.油泵流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余量.
简单点,注意液位到哪里可消除异常声响,以后适当多加点油就可以了.

楼主:
我要是2台齿轮泵(CB-B300,额定转速1450r/min)同时上油,按照黄牛朋友说的是不是要再*2呀?

楼主:
我自己推算了下,应该*2。

网友(2014-04-18):
注意还要把工作的油缸的容积也给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