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中间部分冲很多小孔,板变形严重---求助

楼主(2007-11-17):
铝板中间部分冲很多小孔,板变形严重,是用金方圆数控冲的,如果改用德国通快数控冲是否会不变形。有什么招法?

请各位大侠出招。谢谢。

网友:
哈哈,,,,,怎麼還有人問這種問題,鋁,不鏽鋼,冷紮板等數控機翹曲問題,最加改善方式,就是沖刀做兩段沖剪法,不彷試試看,真的一定能改善.

网友:
肯定会有所改善。通快的数控冲床模具没有弹簧。压料力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在冲切力的控制。防止材料由于弹簧的压力引起的变形。
你可以现在换掉现在的弹簧。换一些力量较小的弹簧。铝板退料用小型弹簧就可以。也许会有所改善。
采用跳冲。分散应力。

楼主:
多谢版主

多谢版主,以后少不了麻烦。

网友:
不过就我工作中所见,上面的方法不是很奏效呀,我们多用退火态材料加工这种密集孔,若有强度硬度要求,再淬火时效

网友:
上面的方法没有用用过。不过不知道可不可不行。

网友:
跳冲吧,冲好后再校正,这样成本会低些,另外零件打的候,板材不要太大

网友:
各為樓主們,什麼通快,跟本沒對問題點回覆,最重要的是,材料在加工的過程,造成排擠效應,鍬曲就是這樣造成的,跟任何一家廠牌的沖孔機沒關係,只有跟刀具有關係,各為為何沒人提呢?想必各為還是要花點時間研究,

网友:
各位,只要在沖刀的刀口上做個小圓包凸台就可以了,解釋給大家聽,一般散熱孔比較密集,沖壓的過程,材料是一直往外擴張,所以造成鍬曲,如果沖子做個凸台就是先把材料往內拉,再沖斷,這樣就可以改善,為什麼要做3/2T板厚的圓凸台,是必免跳削.

楼主:
恍然大悟

恍然大悟,谢谢!楼上

网友(2008-03-03):
9楼说得有道理,值得学习

网友(2008-06-03):
无论是用什么机床,还是跳冲,最终出来的还是变形的,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跳冲后,加一校平工序

网友:
九楼得说的有一定道理,跳冲只能是稍微改善变形情况,翘曲还是因为应力引起的。

网友:
冲网孔和密孔,板变形可定不可避免。通过改变冲压路径确实可以减少部分变形,一般使用多子组合模效果比较好。

网友(2008-07-04):
9楼说得有道理,值得学习,经验之谈!!!!

强烈建议版主给加分!!!!!!!!!!!!!!!!!!!!!!!!!!!!!!

网友(2008-12-04):
同意八楼的说法

八楼说的对。
本人做过试验:买来的一米见方的冲孔板,沿最外边的一排孔中心线剪开,剪下的边比中心部分短近3毫米

网友:
三种方法

1、选用适合的冲刀,加工件下面选用弹力小点的弹簧。
2、加工件先做退火处理,然后冲孔,冲孔完毕重新热处理。
3、如果两种方法还不能解决,再加一道修平工序。但要看最终应力的大小了

网友:
跳冲也有变形,就是没试过九楼的办法

网友:
修平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厂家说不好控制,也就没有对它们做过多要求,只是要求厂家不要有向外的变形,向内曲翘变形量不要大于2mm

网友:
试试调整压料器的压力,减小模具间隙。

网友:
激光切割,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