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如图的输送链?

楼主(2007-11-17):
有谁见过这个?谢谢。

网友:
问题不具体。

网友:
如果是链条,可以到浙江那边去定做,好象在青田附近,不是很贵,上网搜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一种特种链条,像是用在一种拉钢机上的!一般特种链条厂都能做!

楼主:
装配线上的输送链附件,由于是现场测绘,没有拆下来,我怕有的尺寸测绘不准,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标准或类似的可供参考

网友:
苏州有一家,我们联系过的。

网友(2008-12-14):
如果是链条,可以到浙江那边去定做,

网友:
这主要是用来装夹用的,你可以参考你自己的需要来用别的通用链板的,图示是一种链板,有很多样式的,90度,180度,等等,没关系的,看你要用来达到什么 要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