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玉龙软件没有程序校验功能?

楼主(2007-11-17):
这软件有没有程序校验功能呀!
我怎么没找到。
请教,谢谢。

网友:
软件可以的啊
再说了你要效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软件实际切削啊,你个人脑子要好好转啊,不能够一个胫骨啊
 :lol
自动循环切削就可以了  就是撞了,在软件里你有损失吗?嘿嘿
修改以后再继续切削对了为OK
再到机床加工

网友:
我是新手,我的宇龙是网上下的,用是好用。
就是测试程序和执行程序时,会有误差每一刀Z方向起点有前有后,X方向有时下一刀会吃不到,最后测量工件形状是对的,可尺寸相差2-3MM,[我用的是PA8000NT车床的参数编程],,,,,,,其他的系统和机床我还没用过,

网友:
而且细心会发现它的圆弧插补总是不到位,,坐标总是插1个多毫米,__BUG

网友:
是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郁闷啊。。还有工件车好后的光泽度非常差,

楼主:
我用车时,来回走同一直径的圆,每次都有铁屑切出
这是为什么呀
切两次不就应该没有了吗?

网友:
这么大的BUG,,估计4.0的版本里会把它解决的。

网友(2007-12-19):
宇龙相比而言还是比较好用的,
程序校验:在自动方式下按CUSHCM GRAPH(替换键左边那个)切换走刀轨迹  注意方向
没见过3楼的问题
圆弧插补没问题,但刀尖半径补偿不到位,不过可以把刀具R置零
光泽差可能是空运行
来回走同一直径的圆,每次都有铁屑切出只是一个视觉效果,不影响精度
仿真毕竟和实际有差别啊

楼主:
你是做这个的吗
有时间探讨一下呀
可以加我QQ

网友:
呵呵
我也不是职业的
我是一个高级技工学校的老师,我们学校用的就是这个软件 ( 也有宇航的 但是不如这个好用)
平时学生遇到的问题我们都得解决啊  所以也积累了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