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的参数选择---请教

楼主(2007-11-17):
现有一机构需用一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  要求:

输出扭矩7~10N.m,每次转动72度,能往返转动.控制信号为电压高低。  具体是:

控制信号电压达到一定高度时转动72度,再高到一定高度时再同方向转72度.反之,当电压降到一定高度时反方向转72度。

请问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应该选什么样的电机?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些空,什么工况,什么精度,什么速度都没有,有多大的空间,甚至多少的预算等,给的条件太少,很难找到准确的方案,没有精度可以用步进电机直驱,可用伺服电机直驱,也可加能要减速机来减小电机等,最好给出更仔细的信息。
控制方机可能还有是否需要电机带有抱闸等,这些与电机的工作状态有关。

网友(2008-09-16):
可以交流一下, jsqjxh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