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堆焊,表面合金部分铁含量过高---请教

楼主(2007-11-17):
我公司制作阀门硬密封阀座的过程中,需要在20#或者A105等材质的母体上堆焊CoCr MONEL等合金粉末,由等离子焊机完成,但最近在深度检测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焊接之后底部母体材料熔化与焊材对流,造成焊接完成后表面合金部分铁含量过高,要求是10%以下,但实际上经常有20%左右,但熔化程度不够会造成合金内部有气孔等现象,求高手阐述下此中的合理方法,谢谢

网友:
这种焊接方法我没有接触过,不过,按照你所说的情况我可以提几点看法。
我认为既然你那个地方焊过以后的Fe含量增加了,说明你的焊接熔深比较深。1,是不是合金粉末厚度小了,就是焊接电流大了,所以才造成熔深太深。
2,你的焊接速度可能慢了点,造成冶金反应的时间较长,熔池对流的时间也较长,使焊缝金属与母材混合更充分。
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多多批评指正。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解答
我这里再补充几点,合金粉末堆焊厚度是很小,大概只有3-4毫米,图纸要求是≥1.9mm,堆焊后再次金加工达到2.5左右的厚度,但这样的合金价格是20#的一百多倍,是F316的十多倍,为了成本控制不大可能加高厚度
第二点,焊接速度过慢,这个我公司采用的方法是两次堆焊,就是在堆焊后再次在合金面上进行堆焊,如果焊得慢,冷却掉的话,会造成合金面开裂,所以基本上焊机转台速度是均匀的,若探伤没有裂纹,基本上就不会太慢

楼主:
自己顶一顶,不要沉掉,最近试了几个monel的样品,结果还是铁含量过高,有知道的朋友请帮忙一下

网友:
这种材料的铸件,我们是做过。我们对于这种产品的返修用的是氩弧焊。
你想过用氩弧焊接吗?

网友:
这个我不太清楚,帮助顶起来!

楼主:
氩弧焊我们也在用,但效率比较低,而且容易造成硬度不均匀,这个是比较讨厌的,而且气孔和夹渣的机率也大,平时也在用

网友:
建议跟供应合金粉末的厂家联系一下,看他们的粉末成分是在哪种工艺条件下检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氩弧焊焊后硬度不均匀,我们是没有成功解决;但是对于气孔和夹渣我认为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