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I 是什么标准?

楼主(2007-11-17):
请问哪些大虾知道TPI 是什么标准?
请知道的讨论一下,最近常有人问起。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都没人知道这个标准吗?

网友:
是螺丝标准~~~~~~~~~~~~~~

楼主:
那标记为ACME TPI是什么意思?
我只知道ACME是美标梯形螺纹代号
有没有谁有相关的标准可提供啊?
谢谢了!

网友:
TPI你确定是标准吗?我知道在螺纹方面将牙/英寸就是用这个代号的。

楼主:
是别人提供的,不肯定啊,但是牙/英寸一般是表示为threads/i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