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如何观察模型的剖面?

楼主(2007-11-17):
请问CATIA中,如何观察模型的剖面?相关的命令工具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不会吧  你斑竹啊 也不会?

楼主:
刚开始学,界面还不熟悉呢,

网友:
我们厂现在也开始用这个了,我也打算学不知道好学不。

楼主:
有了Solidworks设计基础,难度不是很大,感觉比当初学习solidworks顺利多了。

网友:
首先在产品模式下,然后可以在菜单里找到剖切选项,就可以了。

楼主:
此贴让我很感慨!!!!!!

网友:
请教

各位大侠有没有懂Solidworks的帮帮我

网友(2008-11-16):
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在PRODUCT模式下,一是在PART模式下,你明白了吗?

网友(2010-03-18):
让我也震撼下

网友:
听说V5R20增加了动态剖切!

网友:
学习了~~  很想系统的学习一下 曲面设计

网友:
请问 7楼的图片是怎么做的  这么小  太方便了!! 请楼主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在DUM分析中有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最好有用哈!

网友(2010-05-07):
一个圆球切了一刀那个图标 很简单好用 在装配模块里

网友:
我也被震惊了,不过这个gif格式的文件就这么难下呢?

网友(2010-11-16):
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在PRODUCT模式下,一是在PART模式下,你明白了吗?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