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的安装找正---讨论

楼主(2007-11-17):
最近公司为了提高职工的整体素质,开展了一系列的讲座。其中包括了联轴器的安装找正的知识。但我听了老工程师的讲解之后仍然有很多疑惑,例如:什么时候运用三表法、一点法?在测出各组数据并根据数据计算出了结果,在调整我们是否要考虑轴承、半联轴器所在传动轴的运转状况(主动还是被动)的影响?如有影响怎么样消除?我真心希望各位朋友能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为我解答一下。欢迎大家共享资料和各位宝贵的经验。

网友:
都是打理论没有实用价值!用你自己的手就完全可以了!

网友:
对啊!实践出真知!
理论的东西学的再多不如自己动手,装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先介绍链式联轴器安装先将一个半联轴器安装到位;再将另一个半联轴器安到比如电机轴上可以移动初步安装电机后,将电机轴上的半联轴器紧靠到另一半联轴器上调整电机致两半联轴器齿型完全吻合一定是完全吻合固定好电机。然后将电机上半联轴器后退一定间隙。扣上链条加润滑脂扣上罩合。运行后如发现热润滑脂淌出罩盒外可能是安装不正确引起发热。动手试一试就体会得到!

网友:
楼主的公司不错哟,还安排你们进行业务上的培训!!
我公司就只知道进行安全的培训,就不进行业务上的培训!!

网友(2008-12-05):
我们一般都是使用打表法,不过有时也用激光对中仪

网友:
实践出真知,还是多动手吧!

网友:
用激光对中仪,简单明了,现在5万应该能买到了

网友:
激光对中仪没钱买,只好用百分表来找同心度,水平仪找端面垂直度

网友:
双表找正,应该不用水平仪吧

网友:
应该是分使用场合{即使用精度}和联轴节的型号,。例如zl型的联轴节在减速机的低速轴上的找正就简单的多了
。有时用塞i尺就可以。

网友(2009-02-05):
打表找回转中心对中,使用塞尺测端面平行,常用的方法,但对一些联轴器来说不好用,要看装配的精度要求

网友:
一般的精度用双表就足够了,有经验的师傅们用钢板尺就能调正!

网友:
有没有理论的资料上传些供我们这些菜鸟学习

网友(2009-03-20):
回复 网友A:
看看这个!!

网友:
我们经常用钢板尺和塞尺也可以把精度找得很高,很快的,没有那么麻烦的

网友:
用激光对中仪,简单明了,而且特好也

网友:
五楼的你想说什么?

网友(2009-05-11):
我们经常用钢板尺和塞尺也可以把精度找得很高,很快的,没有那么麻烦的
引用 网友B:

钢板尺你都可以把精度找的很高,那要百分表,千分表,激光对中仪干什么!钢板尺只是粗找正,是没有数据作为证据的,不知道不要乱说,误导别人!

网友:
我是用的对心仪
具体的不同型号的联轴器 要求也不太一样

网友:
双表法找正是化工类(机泵)检修钳工的基本功。特别是在基础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找正更需要动脑子。不要迷信钢板尺或锯条,老老实实的练吧。要求高的要用三表,主要是排除轴向窜动的因素。特别是一些带调速液力偶合器的机泵对找正要求更严格,侧母线0.05mm,也就是说轴线0.025mm,不然的话偶合器很快寿终正寝,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呵呵。有些联轴器像挠性联轴器要求要低一些。刚性联轴器,像有的汽轮机发电机的联轴器要求高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分享!!

网友(2009-06-17):
钢板尺找正不可取,

网友:
学习!~~
实践出真知!~~~
呵呵!~~·

网友:
联轴器多为热装,装前一定要看好图纸,计算好尺寸特别是轴向的尺寸,还要测量好轴和孔的配合尺寸,作好准备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如果是和大型的电机相连还要考虑电机的轴向窜动,最好看一下电机的说明书

网友:
百分表简单直观

网友(2010-04-12):
24# pdcivw 钢板尺只是粗找正,是没有数据作为证据的。

网友:
不知道你们的设备的精度如何,关键还是在于工作中的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才能逐步的提高自己的技术。

网友(2010-07-12):
百分表简单直观 百分表简单直观

网友:
我们这都没什么校正措施  一样的在用 …… 粗糙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