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在零件表面的厚度有多少?

楼主(2007-11-17):
我们现在加工一批零件,需要在加工完毕后镀锌,由于零件公差在±0.1内,不知道镀锌层厚度一般平均在多少?以方便工艺上安排。

请各位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
要看你的要求,如果是6~12um,可以通过72小时的盐雾实验,时间越长镀锌层越厚。如果零件表面粗糙度比较低,那么可以考虑用测厚仪来检测

楼主:
光洁度在Ra0.8左右,根据楼上的意思,厚度可以根据要求来镀了?因为图纸没有要求镀多后,顺便请问没有厚度要求通常镀多厚啊

网友:
精加工镀锌件一般不考虑镀层厚度

网友:
那么说来,图纸上面的尺寸就是最终成品的尺寸?已经包含了表面处理的尺寸变化?

网友:
镀锌的厚度实际是你要求的,一般7-12u/单面左右,不过在国内的电镀都比较薄,而且分布有时不均匀,一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也可以在电镀之前要求在一定的范围之间,一般在平面比较好上镀层(厚),死角处难以上。一般注意不均匀就行。

网友:
0.06毫米吧。要求不高的地方有厚有薄。有的还镀两次呢。

如果工件要求0.05的话可以考虑镀后再加工哈。

网友(2008-03-19):
一般镀锌的工件,镀层要求在0.005-0.008. 出口的零件,在欧洲一般是按照DIN12329来处理.

网友:
12u,电镀彩锌,±0.1应该不需要有余量的,我们用的测厚仪测量的,一般都会镀的比较厚

网友:
一般来说图纸要求尺寸都是表面处理后的尺寸,加工时应当考虑进去

网友(2008-04-28):
镀层的厚度是不一定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第一,确定你的毛胚尺寸,第二明确你的图纸的最终尺寸,两者相减即是你想要电镀的镀锌层厚度;如果需要检测电镀后零件的尺寸,有两种方法,第一,使用游标卡尺测量,第二,用测厚仪测量镀层,然后加上毛胚的尺寸即可

网友(2010-03-02):
同意6\9楼的意见.

网友(2011-03-30):
精加工的尺寸不包含镀层的厚度吧?
客户应该有对镀层厚度的要求的,不同客户的要求不一致!
我见过的厚度要求有8-35um 和5-10um的要求!
厚度的测试的话,有3中仪器,一种是红外线照射,一种是电解测试,另是X-RAY 仪器测试!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镀锌一般不考虑表面厚度。

网友:
一般冷镀,镀锌层3到13um

网友(2011-07-09):
但是加工的时候哪会管这些啊,加工和电镀是两组人做的啊

网友:
精密零件一般得考虑镀锌厚度的

网友(2011-11-07):
当心               氢脆

网友:
要用什么镀?电镀,热镀还是机械镀?机械镀一般不产生氢脆.一般电镀锌3-8um,仅供参考.

网友(2013-05-10):
引用 网友A:

好玩意

网友(2015-11-16):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