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系统中噪音的成因及控制方法---请教

楼主(2007-11-17):
齿轮传动系统中噪音的成因及解决(控制)方法。
谢谢。

网友:
齿轮传动系统中噪音的成因可有好多种了,齿侧间隙不当,啮合间隙等等,齿轮的振动.

网友:
好大的工程啊,
这个问题不适合于在这里讨论,好象.
太大的一个课题.

网友:
传动误差也是齿轮噪音理论上的来源,减小传动误差可以降低噪声。
美国先进直升飞机传动中由于采用0传动误差的面齿轮,噪声减小了30%

楼主:
请教:滚齿加工常见缺陷及消除方法

滚齿加工常见缺陷及消除方法?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难题啊
我现在被齿轮噪音搞得头大了
很多时候噪音是一个整体的问题,难

网友:
国内最主要的是有载荷后变形比较大啊,容易出现干涉现象 啊,面齿轮是新出事物拉啊

网友:
齿轮的齿形、齿向对其当然有影响
有时齿端面的倒角过大也会出现噪音
我认为增加制造精度可以有效的减少噪音

网友:
滚齿加工常见缺陷
主要有  拉伤、积削瘤、齿根圆节圆超差

网友:
还有齿形、齿向不合格

网友(2008-01-24):
齿轮噪音是全球性存在的问题,至今为此还有一个解决的方案.

网友(2008-02-23):
齿轮传动机构包括齿轮副、轴、轴承及箱体等零件,其运转质量主要取决于齿轮的加工精度和安装精度。各项齿轮误差对齿轮传动的使用功能具有不同的影响。对噪声有影响的误差项目有齿形误差、径向一齿综合误差、径向综合误差和齿向误差等.

网友:
一是齿轮与齿轮之间的啮合间隙超标;二是齿轮制作精度不够;三是两齿轮的轴线不平行(接触面不达标);轴线的不直度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