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通用汽油机的来聊聊

楼主(2007-11-17):
大家好,,,,,,,有没有搞通用汽油机的朋友,  大家一起聊聊

网友:
没做汽油机,但其化油器是我公司的产品之一哦

网友(2007-12-25):
没做汽油机,但其通用机的各种曲轴连杆是我公司的产品之一哦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做通机的
不过是未入门的

网友B:
问一下做汽油机的朋友,汽油机已经可以做到燃油直喷了,为什么不能象柴油机那样压燃呢?

网友:
我是搞通用机的,主要在装配方面搞的多,现在向研发方面迈进

网友:
我也做通机的
但才1年
不是很懂行

网友:
我现在在做通机,垂直轴的

网友:
3楼的朋友,能说说连杆精镗采用的设备、转速与刀具吗?加工中有滚压工序吗?
我所在地方的连杆加工厂大都采用静压金刚镗床(转速2000-2500r/min左右)、
PCD刀具精镗大小孔!

网友:
我们是用的精密镗床
转速和你们的差不多
不过我们用的刀和你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做汽油机的朋友,汽油机已经可以做到燃油直喷了,为什么不能象柴油机那样压燃呢?

原因有2:
   1\汽油比柴油燃点高.
2\汽油容易产生爆燃.

网友:
不可能用硬质合金刀具吧?!或是硬质合金刀具加滚压?

网友:
我不是做通机的,是做通机排放的

欢迎探讨!

网友:
我是做柴油机的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2008-12-30):
你们说的通机是什么意思啊?不要告诉我叫通用机械,我要详细的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做这个
            现在做柴油机了~~~~~~~

网友:
我搞通机垂直轴

网友(2009-02-07):
我搞的这个去毛刺刀---用在连杆上可以吗?

技术领域:
一次成型修边倒角刀是机械制造业中所用的非标刀具中新型非标刀具,属于旋转体刀具的一种;设计科学合理,性能优越,它的出现能解决孔内端无法倒角的难题。将对机械工业中倒角修毛刺产生重要的影响。双面倒角刀能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业各种孔的双面倒角和去毛刺;它所具备的优秀性能更适合使用在各种精密设备,数控设备,大型设备和尖端设备上各种孔的倒角与去毛刺;在军工、航空、汽车船舶工业上用的高压液压阀,气阀,电磁阀及各种组合复杂体通孔,组合孔,半通孔的双面倒角和去毛刺。它是目前市场上各种倒角刀具所不能替代的倒角刀具。

背景技术:
随着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要求工程技术人员能解决各种机械制作难题,对倒角,修边,去毛刺也不断的提出新的需求,把他们的功能结合在一起,形成组合刀具,成为国内外企业单位制作刀具的一个方向。
以前,阀体内孔修毛刺,只能依靠高级技工手工修磨;随着高速工具钢和旋转体刀具的发展,对高速工具钢与刀具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双面倒角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作者经过多次试制,终于发现美国M42高速工具钢在切削,弹性性能,硬度上比较合适于制作一次成型修边倒角刀。

发明内容:
一次成型修边倒角刀为了解决军工、航空、汽车船舶工业上用的高压液压阀,气阀,电磁阀及各种组合复杂体通孔,半通孔的双面倒角和去毛刺而设计。它能够一次性完成孔两端的倒角与去毛刺,实现一次双面倒角,刀体必须具备通过孔后进行倒角切削的功能。
在现代机械零件加工中,要求必须过孔加工的零件,组合件,复杂机体常用镗床过孔倒角。但孔径一般都相对较大;车床也可采用较长的刀杆加工一些可装夹旋转体零件的倒角,但这些方法很难实现在部件机体内去完成各种小孔径的一次成型修边倒角。
在现有的各种机械加工用的刀具中,不论是旋转刀具还是非旋转体刀具,都属于刚性切削。刚性切削要求刀具体具有较高的强度,在切削受力时不能产生弯曲变形,这就要求镗刀车刀等刀具的刀杆不可过长,否则将产生弹性让刀。即随着切削力的增加刀杆会随之产生弹性变形而弯曲。而一次成型修边倒角刀的切削原理正是基于刀具材料的弹性性质,与常规刀具的切削原理相背。实现双面倒角,刀体和刀片必须具备两项功能:弹性切削与入孔闭合功能,而弹性的性能必须保证刀体与刀片具有一定的切削强度完成切削且过孔时闭合不损伤孔的内壁为基准,过孔后又能再次切削,从而双面切削倒角,修边,去毛刺。

网友(2009-08-04):
因为汽油的燃点较柴油高,但是其挥发性能比柴油好,所以其点火适用与火花塞点火,并且要想靠压燃的话压缩比要相当的高,这对于汽油机的爆震是一个很有研究性的课题.谢谢,讲得不对请指正!

网友:
各位认为通机行业前景有多大?

网友:
都有哪些专业厂在做通机?

网友:
我也从事此行业,已经好几年了,可以相互探讨技术方面。
QQ:1059471821 请加入时注明通用汽油机或相关词语。

网友(2010-12-08):
我现在主要在搞139的通机,以前是搞476的电喷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