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PTC License Server?

楼主(2007-11-17):
我安装PROE3.0, 在安装PTC License Server时,总是出错,说我的安装目录存在,但不包含有效的PTC文件,是怎么回事啊,?高手指教一下啊

网友:
安装PROE 要注意用户名和帐户名都不能有中文: E) r" C3 G7 @1 h! p
其他的就按他的步骤应该不会有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安装的时候你没有执行CREAK里的KEYGEN.EXE文件生成.DAT文件,再可能就是你的PTC HOST ID记错了.我想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楼主:
谢谢拉,我又重新生成了一个License.dat文件,HOST ID和HOST NAME都重新输了一次,可以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