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几种不同输出轴

楼主(2007-11-17):
有没有,,,相同爱好的朋友呀,,看下图

网友:
请楼主介绍一下,呵呵,看不懂。

楼主:
小弟是搞通用发动机,,有本田,雅马哈,,三菱,,系列,,上面是发动机的几种不同输出轴,,
我想结交汽油发动机的朋友,共同聊聊

网友:
这个好象是水泵和发电机用的通用机上的曲轴伸出端尺寸吧

网友(2008-03-14):
怎么防止由于冲击造的滚键?

网友:
你好
楼主,本人是做发动机曲轴的,上面几款样式的曲轴大都做过

网友:
我也是搞通用汽油机的,不过刚入行,还请多指教!

网友:
这几种输出轴的名字是什么啊?请楼主赐教,谢谢!

网友:
有半圆键的,有锥面的,有花键的。其余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还有内螺纹的
及内螺纹加锥面的

网友(2009-02-14):
图上是曲轴的输出型式,有键槽型的、螺纹型的、锥度型的
键槽的一般用作动力输入,范围较广
螺纹的一般用作水泵动力,其余的好像不是很多
锥度的一般用作发电机组动力,和电机配套

网友:
如果有位置精度,就不好干了,而且同轴要控制好.否则折轴,滚键,漏油,轴承散架,后患无穷

网友:
输出形式不同了~~~

网友:
加个连轴器

网友:
我是搞微型车发动机的

网友(2009-08-21):
还有螺纹的!

网友:
图是本田汽油机的输出轴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