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器设计基本思路---讨论

楼主(2007-11-17):
齿轮减速器设计是个典型的机械设计过程,以至于连大学本科的机械设计课程设计都是以减速器的设计为例来介绍的,齿轮减速器最简单的就是一级传动,相互啮合的齿轮分为大、小齿轮,小齿轮与大齿轮角速度的比值就是传动比,相互啮合的齿轮齿数互质,为了保证在啮合过程中不会有两个齿廓固定啮合,齿轮啮合均匀;在减速器的设计过程中,总是从大、小齿轮承载能力的角度来分别设计,例如小齿轮的齿宽要比大齿轮宽一些,硬度稍微高一些等。

网友:
开始设计减速器了
真的毫无头绪

网友:
我也快开始设计减速器了。等我的好消息吧。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齿轮减速器,还有行星减速器的比较复杂的。

网友(2008-04-21):
..

目前正打算往减速机设计这方向努力,学习ing...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谢谢  学习学习

网友(2008-09-13):
但是也有相互啮合的齿轮齿数不是互质的   请教是否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互啮合的齿轮齿数最好用互质的,用有共约数的会使齿轮传动周期时啮合在同一齿面位置,
会使传动易于产生嘈音或降低齿轮寿命~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齿轮箱的设计流程已经很规范了,设计没有什么问题吧!就是其中有大量的计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设计的时候要有耐心哦!

网友(2011-11-26):
我也要设计了,估计没资料想设计出来难啊
大神们会的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齿轮箱的设计流程已经很规范了,设计没有什么问题吧!就是其中有大量的计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设计 ...

听您口气是大侠啊。
齿轮箱的设计能指点指点么?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