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炉一、二次减速机齿轮损坏的原因(请教)

楼主(2007-11-18):
最近我公司炼钢厂的转炉一、二次减速机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设备事故,具体情况如下:
(1)四台一次减速机的输出端齿轮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是轮齿折断2-3个,还有一台一次减速机的输出轴折断;
(2)二次减速机的齿轮沿圆周有多个齿折断、部分齿的边缘被削掉,还有一不分齿的表面有压痕;
  分析原因,我觉得一是倾动轴承出现了问题,二是瞬时过载,三是二次减速几的装配出现了松动现象。
  由于自己参加工作不久,对这些现场分析的经验还不足,特向各位大虾请教。

网友:
ylm826大虾,出现这种问题的实质是转动阻力过大。

原因大部分与轴线问题有关,引起的原因又以基础松动、变形有关,

假如是混凝土基础,基础的问题小,松动的问题大,假如是钢结构基础,就可能问题各半。

因为不知你转炉的吨位、扭力杆的形式,基础连接方式,不敢妄加评论,可以再发点详细的图例,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要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作判断,只知道损坏情况的话不能具体分析。

网友(2008-08-01):
认为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作判断,只知道损坏情况的话不能具体分析。

建议使用设备状态监测来分析,是比较科学的。

网友:
装配这种减速机的厂家都知道原因。

网友:
结合以前使用情况分析一下,查一下这种减速机是否第一次用在这种场合?如果以前用过,并且是好的,只是这次出了问题,那么按上面各位所说的从减速机的装配上检查分析。如果是初次用在这种场合,又多台发生类似的损坏,那就说明是负载过大,齿轮和轴的强度不足,与负载(主要是扭矩)不匹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