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工程油缸,现场不到一周,全部漏油---紧急

楼主(2007-11-19):
我厂设计一批工程油缸
钢厂液压油一般为水乙二醇
考虑到此介质有腐蚀性
就采用丁晴橡胶的密封件
分布情况:防尘圈,轴用圈,支承环,轴用圈(前端盖)
孔用圈,支承环,孔用圈(活塞)
哪里知道,现场用了一个星期不到,全部漏油
现在想把密封件换成 氟橡胶的(安装槽尺寸不做改动),但是资料上显示,氟橡胶材料好象不太适合此介质液压油
请大家帮忙,想个办法
工作温度小于60度
工作压力小于17MP

网友:
看你介绍应该是你油缸前端漏油,你现在只从密封件的材料来分析解决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更加关注你端盖密封的结构以及分布问题,还要考虑你的密封件的结构.有图你可以发出来我们大家给你看看.

楼主:
图在公司..
我上午咨询几个密封件厂家
他们介绍说 密封件应该没问题
可我的估计是:密封件不能承受17MP的压力,普通丁晴橡胶只能在小于3MP的压力下工作
现在改用氟橡胶的密封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选择的丁晴橡胶材料没错,但该材料强度有等级之分,它能够承受到21Mpa都没问题(当然你在选用时得了解样本提供的参数),我估计是你在选用密封圈或者在购买时没注意它能够承受的压力问题,找到购买方,找出真正问题,不要盲目去买氟橡胶,价格高还常没现货.

网友:
丁晴橡胶可以工作在25Mpa
1.密封件买的是低压的?
2.油内有杂质
3.油缸 受侧应力过大,拉伤密封件。
4.加工件表面质量有问题。
这问题有点奇怪,到现场看了没有?

网友:
还提醒一下,检查一下设计的图纸沟槽尺寸处是否出了问题,我原来遇上这样的事情,一台新设备因压力上不了一年未用,要我改善,后来拆开发现沟槽尺寸错误导致漏油,后从新设计图更换零件OK.

楼主:
下午现场人员打电话回来
前端盖拆卸下来检查密封件
密封件并无损坏.
继续检查设计图纸,并没发现问题(两个人检查)

网友:
氟橡胶的,可以使用的。

网友:
估计你用的密封件是低压密封件(材料比较软,手感就知道),你在从这方面确认一下该密封件的使用压力范围,如果不行在把具体图传上分析。

网友:
首先:你们油缸试压情况怎样?
1、确认一下密封圈质量;
2、检查一下活塞杆的圆柱度等情况。

网友:
17MPa不算大。
活塞杆没划伤吧?尺寸合适?有无毛刺?
丁晴橡胶没问题,35MPa我们也用过,但是密封件承受多大压力,跟他的尺寸有关系,从手册上确定了吗?
密封间隙与压力、粗糙度有关系,从手册确定了吗?
全部漏油,使用时,力的方向对吗?

网友:
密封沟槽对不对,是否加了支撑环,钢厂用的油缸应该是冶金机械油缸,活塞杆是否高频淬火,导套是什么材料?我想机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设计!

网友:
像钢厂用冶金油缸还要考虑一下密封件是否能耐高温, 温度过高也会引起密封泄露。

网友:
我想可以从材质硬度、密封形式、配合间隙、沟槽尺寸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
按一楼工况密封件的选型完全没有问题.关键是要加垫片.你可能选用了最高负压14---15MP a丁晴橡胶密封圈.加垫片可以达到21---32MP a.但如果密封圈检查后无损坏,就要具体分析了.如果密封圈没有挤出、刮伤等现象.应该按楼上建议检查一下活塞杆的圆柱度等情况。用氟胶不是办法。

网友:
楼上的这位朋友,问你个问题呀,我要在这发表我的问题我怎么发表呀?

网友:
点击右上角"新贴"按扭

网友:
胶圈质量:弹性回复率,耐温性,硬度等,我们一般选用有名气的厂家或是选进口的。
间隙问题:间隙不合适,在温度变化情况下以及受力出现复杂化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泄漏。
沟槽问题:沟槽不合适,胶圈压缩量不合理,或是沟槽边沿处理不好也可能造成泄漏。
如果是油缸,单一用O型密封圈是不合理的,如果工作频繁,更容易出问题,如果环境比较恶劣成套密封需要向厂家特别提出。

当然适当泄漏也是正常的,关键是2~3年内不要漏,老外的密封质量高,如果维护良好,使用正确,象宝色霞板的用5年还是可能的。

网友:
若前端盖漏油,前端盖密封变动成防尘圈,(KYd圈),支承环,轴用圈。情况会好的。
我以前也用过防尘圈,轴用圈,支承环,轴用圈这种密封结构,但可能是国产轴用圈性能
不咋的。

网友(2007-12-20):
新手来说两句

笨蛋     你买来的密封圈尺寸不准啊       来只UHS 台湾产的密封圈  OK  包你1万次来回不成滴.

网友:
所谓术业有专攻,密封,摩擦,润滑是我们平时很少接触的,就算是做密封这行的,要基本弄懂就要花很多工夫.至少我这个初学者是这样认为的.
泄漏的成因有很多,一定要注意缸筒,拉杆,密封件的表面特征等从而追查原因.
针对孔用圈,支承环,孔用圈(活塞)这种布置,在某些工况下我们需要使用有防背压设计的密封圈.另外,支承环尺寸的计算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起两层作用:WEAR RING&GUIDE RING.并不是只有支撑功能.因此,其尺寸,间隙与开口都是要慎重对待的.这在一些大型油缸设计中特别重要.
上楼提到的USH若是带防背压设计,也是合理的.不过楼主检查后发现密封件并无破坏,那么泄漏的原因将是比较复杂的.
总的来说,在一般的工程油缸里,我不支持这种设计.
我最近碰到的一个小油缸,问题所在是进出油口加工不符合要求,或者干脆就是设计错误,所以,泄漏,或说密封一样,是密封耦的共同结果,密封件不等于密封.

网友:
莫不是线径搞错了,上个粗的试试

网友:
密封材质没有问题,我们也用水-乙二醇,密封是普通的丁晴橡胶.建议检查一下设计尺寸和材料来源.

网友:
晕!问题这么早啊 现在都过了好几个月了  什么问题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希望楼主发个帖说一声
是不是缸杆长啊 有没有按导向带啊

网友:
dsa

检查O形圈的硬度?检查沟槽的深度(与你的压缩量有关静密封13%-25%)和宽度(O圈截面直径的1.1-1.5倍)?你应该加挡圈了.

网友:
估计你用的密封件是低压密封件.加挡圈.可以试一下

网友:
理论上来看选用的密封件不会导致全部油缸漏油,如果密封件质量不是特别差的那种,这种工况条件下(速度楼主没有说,我想Y圈适合的速度很慢是常识,楼主应该知道)不会出现全部漏油的情况.所以问题只能是三方面:一是设计的沟槽和安装时有问题,二是缸内结合表面加工有问题,三是液压油质量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上各位把各种可能引起泄漏的原因都分析了。
我大胆猜测一下:
会不会是装配工人把杆密封的开口方向装反了,
开口朝外,自然漏油啦;
整批全部漏油,这个不能排除。

最后还请楼主讲讲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轴封或防尘圈没选好,国内大多密封件不注意细部尺寸,造成油膜不能返回,所以就漏了。我们处理过这种情况,原密封件稍微处理再装回,使油膜能够返回缸内就不漏了。

网友:
根据楼主的情形解说,我以前是专业做油缸设计的,我说两句:
1.密封件不会装反,因为油缸用了一周以后才开始泄漏的
2.密封件的压力选择应该没有错,道理如上所述

我的猜测应该是
1.密封件的问题,很多国产的密封件在质量上是不过关的
2.液压油有问题,导致密封件整体失效

网友(2010-07-20):
油缸造的太次---外行人鉴定

网友:
楼主上图片看看,不要盲目选择密封圈

网友:
內外徑配合公差沒問題?

网友:
可以负责的告诉你  是结构设计错了
负载可能存在弯曲力 活塞端部没有设计止动套 导致受力偏心

网友:
楼主出来说两句吧,现在应该搞好了吧。
能把原因和解决方法讲下,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 就是密封件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
我看是防尘圈刮油来着。。

网友(2010-08-25):
拉杆缸要注意拉杆受力拉长致使密封件压缩量不足,从而引起外漏

网友:
用聚四氟吧 现在好多厂家都换聚四氟了

网友:
这么多年过去了,结果怎么样我想知道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密封漏油除了温度、压力外,重要的就是设计的油槽是否适宜?密封圈的质量是否好?小厂的不行,端盖压上后若果间隙过大就不行.

网友:
考虑一下油温吧 油温升到一定高度时会与密封装置发生问题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结果啊。我也想知道结果啊。

网友(2010-10-22):
楼主也不出来说说怎么处理的。吖

网友:
会不会是油的问题,把油换了

网友:
密封圈槽可以是任意的,但是密封圈的选取一定要合理,凸出量、胶圈耐压,内外直径尺寸槽宽,保护圈尺寸都应该考虑。

网友:
应该不是密封材料的问题,氟橡胶太贵,建议检查密封沟槽和结构

网友:
大批量出问题
那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
检查图纸

网友:
首先:你们油缸试压情况怎样?
确认一下密封圈质量;
检查一下活塞杆的圆柱度等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羚羊的观点,漏油不一定是密封件的问题,结构设计不合理在高压情况下也会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