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教学使用的G口令和M口令使用的是FANUC系统吗?

楼主(2007-11-19):
既然数控系统那么多,每种数控系统的G口令和M口令都不一样,为什么学数控的时候,书上还有表,写着G口令和M口令都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老师说,不管哪种数控系统,G00都表示一个意思,是这样吗?

网友:
为什么学数控的时候,书上还有表,写着G口令和M口令都代表什么意思,那是方便你学习,每个机床系统都有机床说明书,G00—快速定位。

网友:
每一种系统的命令定义不一样
但G00  G01 G02  G03  这些最基本的命令还是一样的
如果是在学校学的话 应该是ISO 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