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美国图纸的这个焊接符号表示的是什么?

楼主(2007-11-19):
谢谢各位大虾了.很急的.

楼主:
有没有大虾能帮我一下呀,很急的啊!

网友:
看一下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用,谢谢了楼上的大哥!

网友(2007-12-19):
上图指双面7/16英寸的焊角,下图表示箭头所指侧开单边坡口,焊角大小1/2英寸

网友:
学习,谢谢各位大侠,长知识了

网友:
好像第二个图是现场焊接的意思啊

网友(2008-06-19):
美国图纸的这个焊接符号表示

上边的符号表示双面角焊缝;焊脚高为7/16英寸。
下边的焊缝符号箭头指向近端:即箭头所指处的角焊缝,焊脚高为1/2英寸。(上边为远端;一般指图纸上有虚线处或可见端的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美国图纸的这个焊接符号表示
上面的符号表示双面角焊缝;焊脚高为7/16英寸。
下面的符号表示单面角焊缝;焊脚高为1/2英寸。
焊缝的”指引线“中“远端”、“近端”的解释:
远端:位置在焊缝指引线中的基准线上方;一般指图纸上有虚线处或可见端的背面的焊脚高。
近端:位置在焊缝指引线中的基准线下方。一般指图纸上箭头所指处的焊脚高。
不知解释清楚没有。

网友:
“下面的符号表示单面角焊缝;焊脚高为1/2英寸“只是焊接好后看到的。
在角焊缝形成之前,应该先形成一个类似于坡口焊焊缝,只是这个坡口是型材的轧制圆角和一平面自然形成的。另外在指引线的拐点处的圆圈,是表示周围焊或周圈焊。

网友(2010-04-09):
受教了!!!学海无涯啊

网友(2010-05-17):
学习了,正好在找这个问题的资料

网友(2013-11-21):
新来的,想问点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