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下这些材料的名称

楼主(2007-11-19):
这些都是什么材料,希望知道的朋友能给我说明下,好像是用来做模具的。
    FC300
     ICD-5
     SX105V
     S45C
     FCD600
     GM241
     HMD5
     SKD11

网友:
SKD11是进口冲压模材料,,有日本,瑞典的,,,

网友:
本人有以上各种模具材料销售,,,,,,,,,,,,,,,,,,,,,,

网友:
大部分是日本牌号,要一样一样解说吗?
SKD11=Cr12MoV (中国)
S45C =Ck45
      FC 为铸铁代号。 FC ×××为铸铁牌号,×××表示抗拉强度最低值FCD 为球默铸铁代号, FCM 为可段铸铁代号,随后 B 、 W 和分别表示黑心、白心和珠光体。它们与两组成牌号,前组数字表示抗拉强度最低值(××× Mpa ),后组 3 )数字表示断后伸长率最低值(×× % )。
    FCA 和 FCD 分别为片状石默型和球状石默型奥氏体铸铁的代号,后加不同国际化学元素及含量组成牌号。
    所以FC300、FCD600相当于HT300,球墨铸铁600就可以!
    ICD5是日本日亚的牌号,空冷钢贵重合金元素少,生产成本低。空冷钢(ICD5)焠火后硬度为:HBC50~65 。空冷钢是一种以铸代锻的高碳低合金钢,适用于冲压1.2毫米以下钢板材,广泛应用于汽车板金覆盖件、日用轻工五金板金冲压模具等,使用寿命达几万次。
    SX105V是日本爱知的火焰淬火钢。相当于我国的低合金冷作模具钢类7CrSiMnMoV(简称CH)等。主要特点是工艺性好,淬火温度低,热处理变形小,强韧性好,并具有适当的耐磨性,常用于制做汽车等生产线上用的模具零件,火焰淬火时加热模具刃口切料面,硬化层下又有一个高韧性的基体做衬垫,从而使模具获得较高的使用寿命。
    GM241是日本的合金铸铁的牌号,在汽车模具中一般用于拉延模制造材料。相当于中国的钼铬铸铁 MTMoCr,属于镍硬白口铸铁系中高铬白口铸铁的一种,由于其共晶组织由一种M7C3型碳化物和奥氏体其它转变物组成,其基体退火成马氏体后能表现出很高的耐磨性,同时其含有的钼,锰,铜等合金元素能够有效提高其淬透性,淬火后硬度HRC 50以上。
    基于以上性能其很适合用于拉延凸模,压料圈(常用于内表件,外表件为合金QT600,见后详述);翻边整形模压料板,整体铸造的大凸模(不带修边)等带型面切要求具备高耐磨性的地方,由于其铸造性好,铸造工艺成熟,材料对模具结构限制较少,且价格适中,热处理条件:退火+火焰表面淬火,硬度性能:HRC50-55。
    HMD5是日本日立牌号的火焰淬火模具钢,具有较高的硬度,热处理变形小,可焊接,用于板金工模具。火焰淬火温度940~1100℃,理论硬度HRC≥61 。
    不知道我是不是说得太罗嗦,当然由于水平有限,错误的地方请各位随意指正!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那么详细的解释。

网友(2009-04-13):
据我所知我们给日本企业做的模具FCD550相当于我们本国的QT600  不知3楼兄弟是否同意呢?当然我对我的回答也不是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