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行电机---请教

楼主(2007-11-19):
各位大侠:
       谁接触过直行电机?网上搜索了几遍,没什么结果。
       直行电机是新产品吗?国内有生产吗?

       多谢赐教!

网友:
是说直线电机吧?我没懂,以前使用过直线电机。

网友:
几年前在一展览会上见到一种国产电动阀门介绍是使用直行电机控制阀的启闭。直行电机由交流电机、减速器和伸缩杆组成。当电机正转时伸缩杆伸出关闭阀门,电机反转伸缩杆缩回开启阀门。

网友:
飞虾说的是阀门电动推杆吗?

网友:
归隐的SR71大侠你好

我觉得应是电动推杆,刚也搜了一下,见下图。

直行电机 ЭПП 4500
技术参数:
1.机械参数
1.1.额定力 4500 N.
1.2. 连接杆工作行程:  10 - 40 мм.
1.3.转移速度:
行程为 10–15 мм时10 мм/мin;
行程为20–25 мм时16 мм/мin;
行程为40 мм时32 мм/мin.
1.4. 断时重复工作范围,接入频率≤320 周期/小时, 接入持续时间≤25%.
1.5. 重量≤ 8 кг.
1.6. 配备手动后备装置.
1.7. 规格 (мм) 228х204х405.
2. 电学参数:
2.1. 供电电压: 220±10% V; 50±2% HZ.
2.2. 带开关状态的力矩阻断器.
2.3. 带关闭时的力矩阻断器.

网友:
喔!是阀门电动执行器,

网友:
应该是直线电机

国内已有一些厂家生产,你在网上查询一下就可以找到了。